(已结贴)PLC擂台第111期——谈谈工业4.0和PLC有哪些关联

楼主(2015-04-07):
    谈谈工业4.0和PLC有哪些关联

    多年以来,PLC日益强大,能够处理更多输入、更宽字节以及更为复杂的指令集。

    现在,模拟和传感器技术领域的创新正在帮助制造商充分发挥计算资源的优势,包括工厂内部和云端。

    工业4.0代表了将这种智能化与广泛的检测范围、分布式控制以及可靠、无缝连接整合在一起的愿景。

    大家一起来谈谈工业4.0和PLC的关联,分享下自己的心得。

    格式不限,支持原创!

   工控PLC擂台每期一题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

  二等奖3名:10MP

  三等奖5名:5MP

     参与奖:50积分

MP有什么用?

兑换服务:以1个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我感觉工业4.0与plc有以下关联:

  1. plc的维护更方便,提高工厂运行保障工作效益,缩小维修支出

  2. 全过程监控plc的生命周期监测、评估

  3. 方便plc的控制系统,功能扩展

  4. 提高各品牌工控产品plc  hmi的兼容性

  5. 都是自己想法,不当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B:
      用于跟踪环境和过程监测变量的传感器数量不断增长,工厂通过将PLC靠近传动控制过程,寻求减少瓶颈以及缩短环路的机会,这就加速了向分布式控制架构的转变。最终,提高运营效率和收益预期将推动发生自PLC发明以来最大的工厂改造。

      这为PLC工程师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为赢得这一市场,系统设计师需要将更多的I/O和功能封装起来,以保证更小的体积。问题是,能够从微处理器数字器件获得的空间相对较小。当今的高级PLC模块中,模拟和分立式元件占据了大约85%的电路板空间。电路板上这一显著问题是工程师们不容忽略的关键因素。对于微型PLC和嵌入式控制器,许多在前期工作良好的模拟和分立式元件占据太大的空间。只有凭借更高的集成度、跨PLC平台设计,才能实现工业4.0的优势。

      在当今全球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制造工艺的细小改进可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这种观念正在驱使工厂车间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制造商正在部署最新的传感器技术,采用新的传动控制架构,并开始挖掘“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潜力。

      按照摩尔定律的稳定发展,使得我们拥有了海量处理能力的机器。企业能够处理TB甚至PB级数据,从而强化决策层管理,不断发现新市场,优化过程。对于制造商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收集数据并根据数据采取措施。为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涌现出三大技术趋势:

      PLC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人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根据近期的市场调研,大多数工程师仍然认为数字技术提供了节省空间的最佳机会。而数字芯片在PLC模块中仅占据15%至20%的电路板空间。真正的问题在于模拟和分立元件占据绝大多数的PCB空间。这些器件在PLC模块中占据高达85%的电路板空间。而这些器件不像数字芯片那样具备大规模集成,所以需要更高集成度来节省PCB空间。

      得益于数字产业革命,多年以来,PLC日益强大,能够处理更多输入、更宽字节以及更为复杂的指令集。现在,模拟和传感器技术领域的创新正在帮助制造商充分发挥计算资源的优势,包括工厂内部和云端。工业4.0代表了将这种智能化与广泛的检测范围、分布式控制以及可靠、无缝连接整合在一起的愿景。

网友C:
       “工业4.0”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而当前数字化工厂的核心是“智能” ,因此谈工业4.0离不开数字化工厂。可以说工业4.0是从数字化工厂演变提升而来,数字化工厂是支撑工业4.0的技术基础和落脚点,只有实现了数字化工厂,才能实现工业4.0。

        就PLC而言,数字化工厂的智能型,决定未来PLC应是微型平台,能以更低功耗、更少元件和更低成本实现工业4.0进程。

       现在的工业智能化仅是单个产品或某一控制系统的智能化,例如PLC,即集中在控制器层面。随着数字化工厂的不断推进,工业领域将在整个工业生产流程实现全方位的智能化,即以客户关系管理为前导,以生命周期管理为核心,用ERP甚至更先进的系统承上启下,以MES(制造执行系统)执行PLC,MES取代生产管理者,WMS取代仓储管理,制造执行工艺与机械装备高度融合,这些或许要靠软PLC实时操作系统完成连接自动化设备。因此,未来的PLC是不能与整个数字化工业平台割裂开来的。

      工业4.0为设备市场创造了新的机遇,制造商正由传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向微型PLC和嵌入式PLC转换。PLC尺寸缩小一个量级,散热降低一半;数字I/O数据处理速度加快70倍;集成安全保护电路以抵御新出现的安全威胁。

     工业4.0还涵盖工业通信协议、OPC-UA、M2M、片上系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集成技术、工程标记语言等技术基础,而未来数据库将与PLC直接连接,确保间隔准确、毫无遗漏的将设备数据直接储存至数据库。同时,整个过程无需电脑编程,通过数据库专用指令,即使在没有SQL文的相关知识也能实现简单编程。并且通过信息化与可视化结合打造数字化工厂和数字车间,将是实现智能化制造的必经之路。数字化制造包括三层面:以设计为中心的数字化制造技术、以控制为中心的数字化制造技术以及以管理为中心的数字化制造技术。数字化工厂将实现制造企业资源配置优化、车间生产透明化、制造响应敏捷化以及部分协作实时化。例如PLC将以自动化输送、数字化的提示方式代替人工输送、指示单提示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物料配送及时的问题,实现生产线的平衡。

      随着数字化工厂的不断推进,未来的PLC将更一体化、更安全、更绿色。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影响下,便捷高效地为客户提供解决整体化方案,同时又兼具成本控制是关键。针对工业自动化项目的全新工程开发软件工具套件,为基于PLC、安全PLC、机器人、运动控制及相关自动化组件的控制与运动系统提供一个集成的综合开发环境,从而降低软件复杂度,缩短开发周期,并降低系统投入成本。

网友D:
工业4.0最主要的还是PLC的联网和数据共享

网友E:
4.0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网友F: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工业4.0定义如下:

Industry 4.0 is a collective term for technologies and concepts of value chain organization.[1] Based on the technological concepts of cyber-physical systems, the Internet of Things[2] and the Internet of Services,[3] it facilitates the vision of the Smart Factory. Within the modular structured Smart Factories of Industry 4.0, cyber-physical systems monitor physical processes, create a virtual copy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make decentralized decisions. Ove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yber-physical systems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humans in real time. Via the Internet of Services, both internal and cross-organizational services are offered and utilized by participants of the value chain.[1]

这里面关键是基于价值链的概念和技术的一个词汇,价值链我们国内还不习惯使用,其本质是依靠信息物理系统,实现价值增值和价值分享。有好处,才会有人做。更高的生产率,更低的成本。(我们记住这个目的!)

网友F:
工业4.0由德国提出,有哪些公司呢?SAP(制造业ERP整体方案供应商)、西门子(工业巨头、从工业电器、半导体、电力、通讯、交通等等,一个公司超过中国所有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PROFIBUS总线标准的制定者)、博士力士乐(大型工程机械、液压设备、伺服控制器、汽车电脑等等的领先者,CANBUS总线标准的制定者)、等等。只提这三家公司,就可以知道,人家不是吹牛皮,人家是真打实的告诉你们,我要做老大!

网友F:
那么,现在PLC处于什么水平阶段呢?我们从80年代以来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接触plc是在80年代,那时我们将PLC的可靠性、易维护性作为推广要点。那时1个PLC的输入/输出点比国内工程师一个月工资都高,甚至两个月工资。今天我们认门西门子、施耐德PLC可以作为系统设计的选项。PLC 的CPU由4位到32位。但是PLC的基本设计理念还是没变,即作为基础自动化的基本部件,采取循环扫描方式(而不是计算机那样按字节处理数据)。

变化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讯由RS485/RS232通讯变为支持总线协议和工业以太网协议;

2、加强了对模拟量和脉冲信号的处理能力;

3、由多CPU、远程单元通讯,改变为单CPU模块,远程单元通讯;

4、通讯介质支持光纤通讯和无线通讯;

5、出现竞争和替代产品(如PCbased产品、工控机)。

网友F:
这里顺便也提下PLC的一些不太重要的变化:小型化、大型化、专用设计、特殊设计。

LOGO就是一个目标定向的设计,可适应楼宇自动化、电梯、仓库、门禁等PLC点数较少,但希望能够增强端口驱动能力,从而简化系统设计。

另有一种产品OPLC,将HMI和PLC集成,很适合智能机器的应用。

网友G:
PLC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也就是在工业3.0阶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性能上更是越来越强大。他的应用代替了很大一部分体力劳动,同时也包含一部分的脑力劳动。随着人们对智能化程度要求的不断增高,工业4.0顺势而来,传统的PLC已经不能够满足目前的需要。工业4.0是PLC的变革的方向:实体与虚拟网络的融合。这一要求决定了PLC将要达到自感知、自适应、自诊断、自决策、自修复的这样一个闭环。不仅仅能够接管人类的体力劳动,同时能够代替人类大部分的脑力劳动。实现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的融合。这就要求PLC硬件本身需要高集成、高兼容、大容量、高速度、安全、简便等等这些性能都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和优化。工业4.0中PLC是其中的一个主力军,它的改革程度直接影响着工业4.0的浪潮。期待这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以上是个人一些浅薄的见解,有认识不到的地方欢迎大家修整和完善。

网友F:
了解这些,熟悉西门子TIA的人,马上就可以想到,对于智能工厂是由四个层级构成:最底层是传感器、执行器(仪表总线);上层是现场控制级,主要由控制电脑、HMI和PLC、驱动器(通讯是现场总线);在上一级是工厂控制级(工业以太网);最高级是企业级(LAN\WAN\INTERNET)。这些事情人家德国90年代已经干完了。

网友F:
现在SAP说话了(他根本与电气自动化毫无关系),工业老大们,我有管理经验,你们有制造经验,我们联手吧。我将生产单、工艺单直接给你的设备,而不是交给那些工人,你能不能生产呢。若能,你将合格品的位置、数量告诉我,我直接设计个配送系统发给客户,客户的钱直接入账多省事。这或许就是INTERNET OF THINGS?

网友F:
可见PLC本就可能成为工业4.0的一个模块,不过这个模块要达4.0快车,最方便的就是要支持工业以太网通讯。可是已经有了啊!

网友H:
工程师以后可以减少去现场调试的时间,可以在全球每一个有网络的地方对控制系统进行实时的维护。

网友F:
4.0最大的问题就是系统安全性和高可靠性。以前工业网络是自封闭的,相对是安全的,但在你放到internet上,一旦被入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工业防火墙十分重要。远程操作要准守严格的程序。

楼主:
@潇湘琴话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I:
“工业4.0”概念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正在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

网友J:
工业4.0核心就是智能制造,PLC这么多年的发展,在智能化、小型化、多功能(尤其模拟量控制)和高速方面有很大进步,已经可以取代工控机,应用越来越多,已是智能制造不可或缺的基层单元。

网友K:
接口统一,通讯协议互通,安全可靠,抗干扰,通讯方式多样,远程监控维护。

网友L:
引用 网友F:
4.0最大的问题就是系统安全性和高可靠性。以前工业网络...

感觉就像MES升级版,MES其实一直在做,成功的案例也不多,管理理念,人员素质,技术水平,行业都有关系,4.0也一样!

 非常同意 潇湘琴话,安全是重中之重!

网友M:
還是有關聯。工業4.0指的是將現階代的科技技術與設備,達到一自主與即時的資料管理

工業4.0是由it設備、生產線等進一步結合通信媒體、智能生成。

网友N:
个人感觉以前做的项目基本都是单机项目,或者最多是几个PLC用PROFIBUS或者MODBUS加上变频器,触摸屏等的局部网络。而现在很多客户都要求用工业以太网将现有的系统连接到他们自己的后台管理系统,统一管理。以前关注点主要在现场流程的实现与优化,现在更多要关注工业以太网了。再就是现在大家对实时性要求越来越高了,基本不考虑profibus了。

网友O:
PLC是工业4.0关键的一环,由于现在工厂中PLC已经大量使用,将PLC数据上传到工厂级,甚至云端进行信息共享分析,挖掘数据中潜在价值,数据间的关联价值,从而提高工厂综合管理水平,降低综合成本。个人认为这个过程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PLC是工业4.0关键的一环,由于现在工厂中PLC已经...

云端,应该是远程服务器吧。

网友P:
现在工业以太网是不是还是主流模式

网友F:
我最早接触以太网是95年,20年过去了,谁知20年后呢?

具体的技术实现是不断变化的,可是烽火的信息传递和今天没有不同,古时可能是约定,而现在叫协议!

网友Q:
在工业4.0中,PLC是控制系统中的一个主力军,它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深入,它将无处不在。PLC能够在自感知、自适应、自诊断、自决策、自修复等功能方面得到完善。它不仅仅能够接管人类的体力劳动,同时能够代替人类大部分的脑力劳动。实现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的融合。这就要求PLC硬件本身需要有高集成、高兼容、大容量、高速度、安全、简便.等性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和优化。

网友R:
现在德国提出工业4.0,我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PLC在现代制造业的用户一般是1.非标设备厂 2.专用机设备厂  3.工厂一般的设备改造。PLC只是单一机器的控制,而且普遍互不兼容,互相设置障碍。现在计算机越来越便宜,芯片的处理速度越来越快,存储越来越大。任何一家品牌电脑都能联网,实现信息共享。

工业4.0提出的就是智能制造,我想无人化工厂以后会很普遍。所有的工厂里的设备,其它相关器材都必须要联网,兼容。PLC是智能制造的底层控制环节,必须与上层有很方便简单的通信,如以太网等。

PLC现在和计算机比太低级了,要改变:

  1. 语言要向高级发展,梯形图只做一些流程用,其它全部用高级语言

  2. 每一家PLC都能兼容

  3. 更好的配合工厂的大脑---超级计算机

  4. 设备的故障排除主要由高智能机器人来完成,要更好的配合机器人

  5. 要实现2000人的工厂由20人来完成同样的工作,配合超级计算机完成

网友S(2015-05-18):
矩形PLC带以太网口,支持标准的Modbus-TCP协议,很适合工业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