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充电旁路接触器不吸

楼主(2015-04-07):
      四方C300A变频器380V1.5KW,刚开始是发现上电就POFF报警低电压,同时充电电阻发烫,关机检查旁路接触器没有发现问题,外接DC24V接触器动作正常,触点也能通断。

      再次上电试机,报警又没有了,但还是没有听到接触器吸合声,直流母线535V左右,(另有一台正常的有565V左右)带电检查接触器线圈未得24V电压,主板10V、24V都正常,充电电阻也没什么温度,空载输出三相基本平衡,但带载后充电电阻马上升温,可见充电电阻确实没有被旁路,测量接触器没有得到CPU板的24V信号。CPU板换到另一台上又是正常的。

不知是什么问题,接触器线圈线路看了一下也没查到问题。没有头绪。。。

网友A:
直接给短路继电器线圈加24V,看看能不能吸合,不吸合就是继电器坏了。

楼主:
仔细检查后发现还是继电器线圈回路中的触发三极管坏了,CPU板虽然给出了信号 ,但NPN的管子B、E极短路了,更换后就好了,0.5A 40V的,功率太小了,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