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语句表转化成梯形图

楼主(2015-04-07):
入下语句表,中的或指令逻辑关系是?转换成梯形图应该怎么写?

A M0.0

AN M0.1

O M0.2

A M0.3

AN M0.4

= M0.5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只要安装了软件,可以直接在软件里点击切换 指令表 和梯形图 格式

网友B:
好好学习语句表吧,楼上的

楼主:
谢谢,语句表还是比较方便的,特别 是对于指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