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重叠旁路切换时报F30001故障,能切换不停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04-07):
S120带重叠旁路,变频切换工频时会报F30001过电流故障,但变频器不停机,能正常切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不能告诉我故障值,我在DCC里面把它屏蔽掉?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直接解决也可以!还一个从新优化电机会不会有效果?谢谢 在线急等!

楼主:
斜坡加速时间也更改过   没有效果 。

网友A:
将变频器停机方式改为自由停车,不要设为减速停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变频器停机方式改为自由停车,不要设为减速停车,就好了。

我现在是启动变频啊  切换到工频,,设置为自由停车会有用吗??我要变频切换到工频,电机正常运转的

网友B:
我想这个显示不是过电流故障,应该是电机断线报警吧。要不然从原理上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