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怎么复制整个网络

楼主(2015-04-07):
如图所示,该网络的这段程序需要多次使用,但是一个一个写很麻烦,麻烦各位大神指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复制,找遍了资料也没有找到方法,只好来论坛提问了

网友A:
先选中需要复制的网络,然后CTRL+C,在其他网络中CTRL+V。

网友B:
选中这个网络,点击右键“复制”

网友C(2015-05-14):
做成子程序然后调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