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真的闹鬼求大神赐我法宝

楼主(2015-04-07):
一个2.2KW的电机有维修过,直接接电源一点事都没有,接变频器就漏电,电机检查过了一点事都没有也没对地短路。求大神赐我法宝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

 换过一台还是一样的漏电

楼主:
还是电机有问题,接别的电机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