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下载程序报错

楼主(2015-04-07):
我用台达官网最新的软件dopsoftv1.01.10下载程序,下载完成的时候就会弹出USB Disconnect!!触摸屏上提示更新firmware失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补丁包”也需要下载并安装,主要是“韧体升级档”(V3.0079)。此外须确认你的连线、USB口都木有问题!然后把人机先断电、再重新上电,尝试更新Firmware。

网友B:
楼上正解,台达软件有待完善。

网友C(2015-12-29):
台达的DOP-B的触摸屏下载问题不是一般的差,一样的线,上一次可以,下一次就不能确保正确下载了,有时会下载到一般就断开了,弹出USB Disconnect。问台达的技术要求使用老版本dopsoftv1.01.10,然后进入屏的参数设置,但怎么都不好用。台达有点着急,基本的动西还没做好就忙着出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