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 和PNP 的区别

楼主(2015-04-07):
 PLC有NPN型和PNP型两种,N是Negative的首字母是负极的意思、P是Positive的首字母是正极的意思,因此NPN的意思就是说输出是低电平的信号,PNP输出的是高电平的信号。换句话说NPN就是1-0的变化,PNP是0-1的变化。

 三菱PLC一般就是NPN的输入的,因此一般就是漏输入的,即使共阴极的;而西门子的PLC一般都是PNP输入的,因此一般就是源输入的,即使共阳级的。这个我个人的一些见解,希望有大神或者牛逼的人来指正!!!

网友A:
PLC的输入端多数是双向光耦,没有NPN和PNP的区别。晶体管输出有PNP和NPN的区别,输出点是集电极开路的形式,NPN型是“拉”,电流流向输入点;PNP是“推”电流流出输入点。

网友B:
     灌电流或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