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PID调节用于有滞后的系统

楼主(2015-04-07):
要做一个恒速控制,准备用Step7自带的FB41功能块进行PID调节。PLC通过一个气压比例阀控制刹车,从而控制钢丝绳下放的速度。但是气压比例阀从给信号到完全动作到位有1~2秒的滞后,这种情况可以用FB41进行PID恒速控制吗?需要另外采用什么方法,还是把P、I、D参数设置得合适,即使系统有滞后也可以实现恒速控制?

网友A(2018-05-17):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