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step7 v5.5?

楼主(2015-04-07):
请教各位大神们,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32位的,为什么安装西门子PLC编程软件   step7  v5.5  安装不上呢?

网友A:
正版系统用户表示从2004年开始装V5.3开始,Step7比三菱软件还要好装。

网友B:
step7  v5.5可以安装在win7 32位系统。

安装不上是出现什么问题?具体说一下。

网友C:
西门子软件安装比较麻烦,请确认西门子安装软件所在路径上不允许出现任何中文字符以及全角合适的符号。尽量把安装包放在硬盘分区根目录下安装。就像这样

F:\software\Siemens\STEP7 V5.5_CH(Chinese)

保证所有字符不出现汉字和全角格式。重启电脑后安装!

网友D:
把一些杀毒软件或其他应用软件先退出,再试试。有可能会被某些软件禁止了什么东西。

网友E:
这个很有可能是注册表的问题。在注册表内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7  v5.5可以安装在win7 32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7  v5.5可以安装在win7 32位系统。...

重启也不好,改安装路径也不行?怎么办。

网友F(2017-08-10):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求解

网友G(2018-04-03):
只能用SP1的才支持WIN7的  其余都不支持 ,要换系统

网友H:
西门子的还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