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老是导致电脑卡机

楼主(2015-04-07):
我的电脑是XP系统,安装的是组态王6.53破解版,运行系统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老是导致电脑卡机、无法录入数据、无法移动鼠标等问题,请教高手,如何解决问题?跪求!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估计是你<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问题。

网友B:
原因多种,比如你的电脑配置,内存  cpu  虚拟内存,还有是不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此处内容被屏蔽>有问题,在别的电脑装过没有,要一个一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多种,比如你的电脑配置,内存  cpu  虚拟内存...

我的电脑是XP的,虚拟内存改过3次现在是4092MB,可用90718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