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32-BD通讯问题

楼主(2015-04-07):
最近制作一台设备,用FX2N-80MR-001和海泰克PWS6800C-P,为方便调试我增加一个FX2N-232-BD通讯模块,不知道怎么制作通讯用的电缆线,想接到触摸屏COM1口(232串行口),不知道还要不要设置通讯程序,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需要设置,在参数里设置,接线参考触摸屏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在参数里设置,接线参考触摸屏的手册

是FX参数设置页面吗?协议选择无协议还是专用协议呢,H/W类型选Regular/RS-232C其它还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需要设置,在参...

查找触摸屏手册,上面都会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