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PLC使用的电流开关LC20

楼主(2015-04-07):
最近发现一款电流开关LC20,非常适合PLC监控负载回路有无电流。接线及其简单,信号直接输出到PLC输入点。

网友A:
这个设备还不错,第一次见到。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电流开关内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5-09-27):
通过检测线路的电流,电磁感应检测。然后和设定值比较,如果大于设定值就驱动电子开关导通。

楼主:
查了资料才知道原理。感觉这个产品不错,原理PLC监控电流很麻烦,要电流传感器和模拟量模块,或者用数显电流表,成本高,接线麻烦。用这个不错,体积小,施工快,接线简单。

楼主(2016-06-19):
刚刚看到新的产品图片

楼主(2016-08-27):
第二代升级版的   动作电流很小  0.1A

楼主(2017-02-05):
这个是新的升级版,性能不错。

网友B:
这就是电流互感器原理,通过感应电压来驱动PLC输入X点驱动!

网友C(2017-03-08):
引用 楼主:
查了资料才知道原理。感觉这个产品不错,原理PLC监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