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报警解不了

楼主(2015-04-07):
一台FANUC小黄机器人报警SRVO-0348  DCS  MCC  OFF异常,警报解除不了。关电重启后报警可以解除。当重新上电时,没有报警,可以操作机器人。但当松开用手握住的Dedman开关时,报警又会出现。

现在已经将电箱内的电路板差不多都换过了,只剩电源板没有更换了,问题依旧,实在没有办法了,上来求救各位师傅支招解决。不胜感激

楼主:
查资料上是这么说的,解决不了

网友A(2016-09-08):
斯蒂芬森防对方答复vfdvfdv

网友B(2019-01-27):
虽然我能解决,可是也太晚了!

网友C:
你没有理解意思,是犹豫你的DCS功能开启导致机台报警?

网友D:
原来如此 学习了 收藏一下!

网友E(2020-11-30):
这个报警大多是主回路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

拆掉急停板,mate柜的话后边是1个接触器,A柜的话是两个,捅接触器动触点,多活动几下基本就好了,土豪的话可以考虑直接换同型号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