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

楼主(2015-04-08):
本人有两台西门子PLC  S7-200,一台CPU 是212的PLC,一台CPU是224的PLC,本人电脑安装了STEP 7-MicroWIN  V4.0  incl. SP6版本软件,但只能与CPU为212的PLC通信联接上,无法与CPU为224的PLC联接通信,在编程软件打开通信双击刷新能刷到CUP为224的PLC,但确认通信时会通信联接超时的错误代码,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没有说你是在什么状态下通讯的,x224只有一个借口,如果只能在PLC的停止状态连接的话,可能是通讯协议的问题了,因为PLC在停止状态下,通讯协议只能是PPI协议,但运行状态的情况下,可以用软件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你是在什么状态下通讯的,x224只有一个借口,...

首先说声谢谢!我是说不管在运行和停止状态下都无法通信联接。

网友B:
安装SP9版本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SP9版本编程软件。               ...

首先还是说声谢谢!我也试过,一样的结果,只要点击刷新能识别到CPU 224,一旦确认就会说联接超时,无法与电脑建立通信。

网友B:
这就奇怪了,排除编程电缆问题。

还有就是换个计算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奇怪了,排除编程电缆问题。还有就是换个计算机试试。

我用台式电脑,也换过笔记本电脑,我也换过两条数线,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C(2018-09-03):
确认一下CPU224的刷新出来的地址是不是为2,如果不为2可能会直接通信不上,要手动修改远程地址再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