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和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08):
传感器有很多类型.而接近开关就几种,传感器是总称,接近开关是传感器里的一个类别。
传感器:“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传感器的分类:
目前对传感器尚无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法,但比较常用的有如下三种:
1、按传感器的物理量分类,可分为位移、力、速度、温度、流量、气体成份等传感器
2、按传感器工作原理分类,可分为电阻、电容、电感、电压、霍尔、光电、光栅、热电偶等传感器。
3、按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性质分类,可分为:输出为开关量(“1”和"0”或“开”和“关”)的开关型传感器;输出为模拟型传感器;输出为脉冲或代码的数字型传感器。
关于传感器的分类:
1.按被测物理量分:如:力,压力,位移,温度,角度传感器等;
2.按照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分:如:应变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压阻式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等;
3.按照传感器转换能量的方式分:
(1)能量转换型:如:压电式、热电偶、光电式传感器等;
(2)能量控制型:如:电阻式、电感式、霍尔式等传感器以及热敏电阻、光敏电阻、湿敏电阻等;
4.按照传感器工作机理分:
(1)结构型:如:电感式、电容式传感器等;
(2)物性型:如:压电式、光电式、各种半导体式传感器等;
5.按照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形式分:
(1)模拟式:传感器输出为模拟电压量;
(2)数字式:传感器输出为数字量,如:编码器式传感器。
在各类传感器中,有一种对接近它物件有“感知”能力的元件:位移传感器。这类传感器不需要接触到被检测物体,当有物体移向位移传感器,并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位移传感器就有“感知”,通常把这个距离叫“检出距离”。利用位移传感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制作的开关,就是接近开关。  因为位移传感器可以根据不同的原理和不同的方法做成,而不同的位移传感器对物体的“感知”方法也不同,所以常见的接近开关有以下几种:1、涡流式接近开关(电感式接近开关)2、电容式接近开关3、霍尔接近开关4、光电式接近开关5、热释电式接近开关6、其它型式的接近开关(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等)。

网友A:
好文,路过帮顶,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