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DP广播与CPU315-2PN/DP的TCP/IP通讯

楼主(2015-04-08):
     各位同仁,我这有个项目是这样的,客户端是ALS数据接口软件向网络以UDP广播方式发送数据,预留了网线接口,服务器是一套基于CPU315-2PN/DP的PLC系统,现想采用以太网进行通讯,PLC系统接收集UDP广播数据不进行数据发送。

    现采取两种方案:

    方案一:直接用网线连接,PLC系统调用FB65,FB66,FB67,FB68进行数据接收(不清楚能否可行)。

    方案二:单独用一台工控机编写VB程序采集UDP广播数据,然后使用SIMATIC NET软件或Prodave软件编写PLC通讯数据,PLC只进行网络组态。

     问问高手们以上两种方案那种更可行。不胜感激!

网友A:
第一种方式可行;

第二种没试过。

楼主:
谢谢!还未进行相关试验,又遇到新问题,本项目的UDP广播是以字符串形式发送。字符串长度1255个字节。查阅相关资料S7-300一个字符串最多定义254个字节。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
兄弟第二种方案确实很麻烦,还要VB编程。还需要Prodave软件。郁闷中!

楼主:
PLC处理这种数据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