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5-04-08):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简单的说PLC就是用于工业控制上的一款微型计算机,同样拥有:电源、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模块、通讯模块、功能模块等等部件,功能也与计算机类似,通过采集信息根据逻辑组态计算后输出结果。

网友A:
那么IPC、高级的伺服控制器也应该符合你的PLC的定义。欧陆590L也可以算PLC。这样的定义和把人定义为“能够两腿直立行走,没有羽、毛的动物“有何区别?但你会拿IPC\伺服控制器告诉别人这是plc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IPC、高级的伺服控制器也应该符合你的PLC的定义...

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潇湘琴话 那么IPC、高级的伺服控制器...

网友D: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一种具有微处理机的数字电子设备,用于自动化控制的数字逻辑控制器,可以将控制指令随时加载内存内储存与执行。可编程控制器由内部CPU,指令及资料内存、输入输出单元、电源模组、数字模拟等单元所模组化组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