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组合构件的下拉框使用?

楼主(2015-04-08):
在组合构件中使用下拉框后,下拉框中选中的信息如何送到PLC中?他们之间是如何链接和通信的???

楼主:
求助,高手在哪里???????????????????

楼主:
问个问题好难啊,找不到答案,好苦恼

网友A:
实时数据库建立一个对象,组合框的属性中数据关联选择这个对象,然后在设备窗口中新建一个通道关联上这个对象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数据库建立一个对象,组合框的属性中数据关联选择这个...

似乎可以,谢谢了

网友B:
使用ID连接,稍微一研究就可以,简单。

网友C(2016-02-20):
引用 网友A:
实时数据库建立一个对象,组合框的属性中数据关联选择这个...

那怎么连接多个变量

网友D(2017-03-07):
组合框读到的数值会被强行变为0,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E(2018-07-29):
使用ID连接,稍微一研究就可以,简单。谢谢!

网友F(2019-08-29):
昨天刚刚碰到这个问题,准备好好克一下。实在不行,就只能实时刷新初值了。

引用 网友D:
组合框读到的数值会被强行变为0,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实时数据库建立一个对象,组合框的属性中数据关联选择这个...

正解,上位到下位通道全部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