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vc通信plc

楼主(2015-04-08):
最近在做这一个项目“手机液晶屏自动贴片系统中的双目视觉定位”,但是小弟初学通讯,所以通讯这一块一直搞不好,通过拍照软件取得液晶屏与手机的三维坐标,要用vc通讯,把要需要平移的距离转换为台达plc的脉冲计数,然后输入plc中,但是一直没找到靠谱的案例和类似的程序,求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使用OPC作为中间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OPC作为中间环节。             ...

OPC没接触过,用OPC还需要用vc吗

网友A:
就是VB直接和OPC通信,OPC和PLC通信。

你只要编写VB和OPC通信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VB直接和OPC通信,OPC和PLC通信。你只要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VB直接和OPC通信,OPC和PLC通信。你只要编...

VB好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VB直接和OP...

你学过V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