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通讯经常中断

楼主(2015-04-08):
   最近用西门子224CN在用编程软件软件监控的时候经常是电磁阀或者中间继电器一有输出就监控不了,通讯中断了。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因为PLC要用OPC跟上位机通讯的,这样经常通讯中断根本用不了啊。

网友A:
会不会是电磁干扰,或者电源部分影响通信。

网友B:
看看是硬件的原因吗,比如说通讯端口,如果距离特别 远的话通讯效果也受影响,用的DP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