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7062TI怎样进入windows系统

楼主(2015-04-08):
TCP7062TI怎样进入windows系统,没有进度条,开机出现昆仑的logo后直接进入操作画面了

网友A(2015-05-08):
在运行程序里加个按钮,按钮属性-操作属性 选择退出运行环境就可以咯

网友B(2015-09-04):
退出运行环境不等于可以进入CE系统,可以设一个按钮,在按钮中写一个脚本程序,进入工程后,点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进入WINDOWS CE了。

网友C(2018-02-01):
引用 网友B:
退出运行环境不等于可以进入CE系统,可以设一个按钮,在...

能不能详细点具体怎么做

网友D(2018-11-22):
引用 网友B:
退出运行环境不等于可以进入CE系统,可以设一个按钮,在...

控钮怎么写,这个!Shell后面怎么写

网友E(2019-01-03):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F: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FF

网友G(2019-09-17):
退出运行环境不等于可以进入WIN CE系统,可以设一个按钮,在按钮中写一个脚本程序(具体查系统函数),进入工程后,点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进入WINDOWS 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