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按钮组态

楼主(2015-04-08):
请问在西门子触摸屏中组态一个按钮,怎样在它满足条件时才能执行它设置的函数,比如变量q0.0置1的时候,按这个按钮才起作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呀,加一个条件启动条件

网友B:
据我所知,触摸屏按钮只能执行函数,如需要条件执行则可以把条件放进PLC里面

或者设置按钮可见性,既然不能执行,又何必让它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