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7062ti使用网线下载工程

楼主(2015-04-08):
tcp7062ti使用网线下载工程时提示通讯测试失败,硬件连接都没有问题,打了昆仑的技术服务热线也没有解决

网友A:
  1. 确认TCP的IP地址没有错。

  2. PC的IP地址也要改为200.200.200.*

  3. 只要保证两者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网线连接的话,要求你计算机的网络地址在同一个网段里

网友C:
楼上的两位说的对,改改PC的IP地址即可。

网友D:
地址改好,网线没问题就OK。我经常用

网友E(2015-11-27):
你用的是网线,那么OK,按照你现在上传的屏里的“目标机名”如果是屏本身的IP地址的话,那就不要动,把电脑本地连接里的IP地址中前面3个"200"不要改动,动最后一个,一定要不一样,才能通讯成功,说白点,以太网前3个不要动,改最后一个就行,你这样做保证没问题的

网友F:
解决了么?解决了就得谢谢给你帮助的人啊

网友G(2016-09-17):
我的情况和你碰到一样的,刚开始也是按照F1帮助里这么做的,没有用,后来网上查了一大堆都和楼上的说的一模一样,其实他们都没说错,我也做了,把最后一个改成不一样的,但是急死人,半天没反应,一直显示通讯失败,后来我抽了一根烟,就在试最后一遍,我把电脑里的IP地址不动,用鼠标“点击自动获取IP地址”,然后确定在退出来,果然就连上了,最后下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