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报警F541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9):
我厂DCS800停机时是正常的,大约一星期后开机报警F541可能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各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救急啊

网友A:
磁场欠流啊,看看线头是否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欠流啊,看看线头是否松动

 接线没问题,换了一台DCS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励磁板有问题了?

网友A:
是励磁的问题,关键是你用的是哪一种励磁

楼主(2015-05-12):
引用 网友A:
是励磁的问题,关键是你用的是哪一种励磁

 内置励磁

网友A:
用的是哪一种励磁啊,你机器多大的?小功率的只有励磁模块,大功率的用的是FEX-425励磁。应该是励磁模块米击穿,触发部分有问题,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维修 广州实控董工  1390227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