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0-M系统 使用PMC轴换刀时出现130号报警

楼主(2015-04-09):
求助大家,我单位有一台FANUC 0-M系统的小加工中心,在换刀时执行 G28 Z0 M06 Txx,设备换刀时的前期动作都有,一直到主轴松刀后,Z轴想往上移动的时候出现130号报警,其含义为“在CNC控制中,由PMC的轴控制指令着PMC所控制的轴”。查看设备PLC后发现,设备在执行换刀动作M06的时候,Z轴被定义为PMC轴运动。请教哪位大虾FANUC 0-M系统使用PMC轴运动时出现,130号报警“PMC轴与CNC轴运行冲突”报警如何处理,感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换刀位都设为第二原点容易调节,使维修简单加工不改变第一原点加工位置。观察M06的宏程序是否有返回第二原点语句,如果没有用你上述程序会报警的。用MDI方式试验,程序:G91 G30 Z0 M06 Txx;是否能成功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