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做的?

楼主(2015-04-09):
如图,我查了好多不知道这个模块怎么做的,指令表里也没有这种功能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那有可能这个块是自己做的一个子程序块调用 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这个块是自己做的一个子程序块调用 的吧

正是子程序,你在编辑画面的下部有同名的标签页

楼主:
哪这个子程序怎么做呢,怎么把这个功能块画上去

网友C:
在菜单栏中找到程序块,右击-插入-子程序。然后进入子程序定义子程序的输入和输出。子程序里面用临时地址L,需要调用的时候把实际需要的地址一一填入子程序的输入和输出中就可以了。在主程序中调用即可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应该是这样

引用 网友C:
在菜单栏中找到程序块,右击-插入-子程序。然后进入子程...

网友D:
迷路小灰狼 在菜单栏中找到程序块,右击-插入-子程序。然后进入子程...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迷路小灰狼!2123

网友E:
直接调用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