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S7-200模拟量处理问题

楼主(2015-04-09):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PLC,遇到点小难题,200PLC接受的信号是0至20毫安,仪表输出的是4至20毫安,怎样处理一下才能匹配,PLC输出的信号是不是也和输入的信号处理方式一样呢?请大家赐教,谢谢了

网友A:
通道减去6400既可以

网友B:
就拿AIW0举例,

占量程百分比=(AIW0-6400)/(32000-6400)

实际数值=(量程上限-量程下限)*百分比+量程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减去6400既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拿AIW0举例,占量程百分比=(AIW0-6400)...

 谢谢!

网友C(2018-09-03):
输入信号020mA,它已经包含了420mA的信号了,4mA可以识别到的,其它的只要根据软件上的读到的数值来进行正确编程就可以了。输出的也是一样,比如要输出4mA只要写6400给对应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面说的都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