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历史报警如何清除啊

楼主(2015-04-09):
以上是说明书和我的设定,比如$M1是一般控制存储区,$M1=8时也就是(1000)时,报警会清除,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都没有用,我甚至用了两个按钮一个是将$M1=8另一个是将$M1=0复位,以便下次继续清除。

楼主:
忘了说了,用的是B系列,DOPSOFT软件

网友A(2017-07-13):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用的是B系列,DOPSOFT软件

 遇到同样问题,报警记录如何清除:正确方法添加一个按钮,地址为$m1.3,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