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机构安川伺服惯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5-04-09):
   公司目前做一个龙门激光切割,以前用安川都是直接使用软件来自动推动出惯量,不过龙门结构因为属于双Y轴同步,无法用软件来推动出单轴的惯量比,目前保持默认值对于系统来说影响有多大,对于龙门结构的双驱动如何来算惯量比?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一般这种龙门式结果的话,你可以让一台电机处于非通电状态(BB或不上电),

       然后单独推算另一个的惯量,最后二个轴都设定成推算出来的惯量的一半。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您好我是搞水切割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觉的还是根据机床装配具体情况手动调节增益比较适合,自动调节只是一个点的概念,机床用时间长了各种应力,摩擦力都会增加,你觉的呢。

网友C:
这种情况是没法人工测试转动惯量比的,我们一般这样建议客户 可以让设备工作在实时调整模式下 动态观测惯量比,正常情况下两个轴测算出来的转动惯量比很接近 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应用 如果要求更高 可以根据测算出来的惯量比手工修改 南京雪曼机电的SDB系列伺服具备实时调增功能。

网友D(2017-09-27):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一般这种龙门式结果的话,你可以让一台电机处于非通电状态(BB或不上电),       然后单独推算另一个的惯量,最后二个轴都设定成推算出来的惯量的一半。 此致----------------------------------------------------------------------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安川电机主页→http://www.yaskawa.com.cn ----------------------------------------------------------------------

这个推算怎样推算呢呀, 用sigma还是用公式手算的, 要是公式怎么算来着

网友E:
要保证两个伺服的参数完全一样,

能够一个轴单独动作的话,可以用软件調调,

只能两个轴一起动的话,没法调了,只能采用

免调整模式,或则估计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