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有没有直接从表中移出某值的指令

楼主(2015-04-09):
楼主要做一个正常运行的泵号的表格,比如1、2、3、4、5,如果现在第三个泵有故障,想从运行的表里面移出来,是不是只能通过FIFO和LILO,有没有表第几个数据直接移出的

其他PLC有这样的指令吗

网友A:
用查表指令呗,直接查有故障的泵。

网友B(2018-09-03):
不需要考虑那么复杂,只要报故障的泵不启动就可以了, 并且把启动的泵数量进行累加,启动数量没达到设定数量就多启动一台就好了。当然具体要看程序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