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卡龙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9):
    小弟目前调试一台龙门双驱,使用的是GALIL卡DMC2143,目前调试龙门轴,在GALIL TOOLS中观察龙门B轴(主动轴)和C轴的实际位置误差,第一次使用GALIL卡,其中主动轴误差很大差不多在100counts以上,从动轴在50counts左右,调试了KP和KD和IT,但对于主动轴B轴的误差始终下不来,伺服方面双轴设置的增益都是一样的,我有几个问题想求教

  1、这样龙门双驱的主动轴误差这么大,从动轴误差又稍小的情况下是否合理, 该如何调试将误差降下来,要求50counts以下就可以了,

  2、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卡做了位置闭环,在龙门双驱运动的时候(回零的时候除外)是不是只调试主动轴的位置增益和平滑系数就可以了,卡上的位置环的设置对于伺服中的速度环有没有影响,伺服的位置环需不需要设置为最小值,还有主从动轴的速度环设置是不是必须一致,

  3、还有就是这种龙门机构在GALILTOOLS中,如何才能调试出比较好的性能,比如需要查看那些波形来相应调试增益或者平滑系数,  还有伺服的惯量比方面我没有进行设置,保持的默认值,这样对调试的时候影响有多大,如果需要设置,能否给个算法,谢谢

网友A:
1、这样龙门双驱的主动轴误差这么大,从动轴误差又稍小的情况下是否合理, 该如何调试将误差降下来,要求50counts以下就可以了,

您在定义同步时,使用的指令是GA,,B,还是GA,,CB?

不知道您现在的误差是个什么状况,(滞后?振荡?启动滞后停止过冲?)所以也不好说如何降误差。

 2、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卡做了位置闭环,在龙门双驱运动的时候(回零的时候除外)是不是只调试主动轴的位置增益和平滑系数就可以了,卡上的位置环的设置对于伺服中的速度环有没有影响,伺服的位置环需不需要设置为最小值,还有主从动轴的速度环设置是不是必须一致,

当然不能只调主轴的位置增益,从轴也要调整。

卡的位置环也是要通过驱动器上的速度环起作用的,但是不会影响速度环。

这个工作方式下,伺服的位置环不起作用,怎么设置都无所谓。

主从轴的增益不是必须一致,不过一般来说,也有把主轴调软一点,从轴硬一点的。

 3、还有就是这种龙门机构在GALILTOOLS中,如何才能调试出比较好的性能,比如需要查看那些波形来相应调试增益或者平滑系数,  还有伺服的惯量比方面我没有进行设置,保持的默认值,这样对调试的时候影响有多大,如果需要设置,能否给个算法,谢谢

一般我是习惯看指令曲线和误差曲线,分辨看启动阶段、匀加速阶段、稳速阶段、减速阶段、停止整定阶段的误差情况,看看是需要调整哪个增益参数。

 伺服的惯量比保持的默认值,这样对调试的时候影响有多大,要看您的实际负载惯量比和默认值差多少。这个不需要很准(一般也做不到很准),在加速度不大的时候就能凑合。

您的系统,负载惯量是多少,这个您要咨询您那里的机械设计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样龙门双驱的主动轴误差这么大,从动轴误差又稍小的...

      龙门定义的是GA,,CB

       目前启动和停止时候误差比较大而且持续一段时间,导致在小位移加工的时候明显看到抖动,

  红色为主动轴,   两轴启动和停止时误差大持续时间长,尝试调了半天没有改变,求帮助,该如何去调试。    我觉得是不是惯量比问题,尝试将惯量从100%增大到400%   感觉没有明显改善。

网友A:
您现在两轴的这几个参数是多少?

KP\KI\KD\FV\FA\IT\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