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西门子电气图 求大侠指教

楼主(2015-04-09):
谁能给我讲解一下图中的标号(=32+0100/7.7等等)是什么意思吗? 求解答

网友A:
EPLAN画的,看目录和右下角就明白了。

楼主:
还有这个图。 一起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LAN画的,看目录和右下角就明白了。

恩恩  是啊

我刚接触,看不懂上面这些是什么意思,还请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EPLAN画的,看目...

比如    +0113.20

     =96-X132.01

     AA 1.5 WH

等等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后面的号码是功能编号(一般目录中会定义),表示这一部分是PLC、安全电路、温度控制、风机控制、XX单元控制等等;

+表示是这个部件说在位置的编号,这个编号应该在设备的布置图上有对应编号;

-表示功能器件编号,如变频器、继电器、变压器、电源等;

:表示部件上对应端子的编号;

这是自动化成套设备的标准标记方法,中国和德国一样,具体使用时会有所简化,比如没有位置编号,在本项目内不标项目号。

/7.7的意思是第7页第7列。

其它细微区别,你对应图纸和实际设备很容易搞清楚具体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号码是功能编号(一般目录中会定义),表示这一部...

恩 谢谢你的解答,我大概知道点了。还有线条上的 710100.07与AA 1.5 WH 是什么意思啊?问你一下,你有这方便比较系统的解释资料吗?

网友B:
可以查找电气制图国家标准,或天津传动研究所的《电气自动化技术手册》(书的名称没有核实)第三版。有详细说明。 710100似乎是线束(一组线)的编号,.7/.1/.3/.4/.5可能表明线束的不同分支。AA 1.5 WH 等可能是线规(格)。我这里没有用确定的说法,是因为我不太确认德国的标准,但大概意思应该不错。但是这些信息一定会在配线图中出现,不难判断准确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找电气制图国家标准,或天津传动研究所的《电气自动...

恩  好的。我查查看,非常感谢哈

网友D(2016-03-07):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潇湘琴话 可以查找电气制图国家标准,或...

网友E:
高层代号,项目代号,位置代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层代号,项目代号,位置代号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