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帮忙!!

楼主(2015-04-09):
我在用ifix4.5做历史趋势图,历史库定义已经定义好了,也产生了历史文件,然后在趋势的图表上面的图表配置里面的图表选项中的数,笔列表中的表达式编辑器里面的历史库中有一个HIST目录,而且目录里面是空的,请老师帮帮忙应该怎么弄啊,我着急啊!!!!!

网友A:
没有弄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弄过

网友C:
软件启动时,历史数据库的文件没有启动,所以历史数据下面没有点。

网友C:
任务配置下面添加HTC和HTA文件。、

网友D:
默认的是ih历史库。需要改下配置。ini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