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5-04-09):
楼主用S7200的表指令来控制泵运行顺序,在一个表里写入1234

然后按先进先出拿出来一个

为什么1都移出来了,表格数目也变成3了,VW210还有数值,而且是4,不懂

网友A:
宁可用指针也不要用表指令,表指令太繁琐了

网友B:
应该是vw不能自动清零,要在下个扫描周期赋0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vw不能自动清零,要在下个扫描周期赋0值。

生物质颗粒机  竹屑颗粒机  罗茨鼓风机

网友D:
可以用指针试一下,表指令存在很多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