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电气设备故障的诊断步骤

楼主(2015-04-09):
   (1)故障调查
    问:机床发生故障后,首先应向操作者了解故障发生的前手情况,有利于根据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来分析发生故障的原因。一般询问的内容有:故障发生在开车前、开车后,还是发生在运行中?是运行中自行停车,还是发现异常情况后由操作者停下来的;发生故障时,机床工作在什么工作顺序,按动了哪个按钮,扳动了哪个开关;故障发生前后,设备有无异常现象(如响声、气味、冒烟或冒火等);以前是否发生过类似的故障,是怎样处理的等。
  看:熔断器内熔丝是否熔断,其他电气元件有无烧坏、发热、断线,导线连接螺丝有否松动,电动机的转速是否正常。
  听:电动机、变压器和有些电气元件在运行时声音是否正常,可以帮助寻找故障的部位。
  摸:电机、变压器和电气元件的线圈发生故障时,温度显著上升,可切断电源后用手去触摸。
   (2)电路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参考该电气设备的电气原理图进行分析,初步判断出故障产生的部位,然后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直至找到故障点并加以消除。
分析故障时应有针对性,如接地故障一般先考虑电气柜外的电气装置,后考虑电气柜内的电气元件。断路和短路故障,应先考虑动作频繁的元件,后考虑其余元件。
   (3)断电检查
    检查前先断开机床总电源,然后根据故障可能产生的部位,逐步找出故障点。检查时应先检查电源线进线处有无碰伤而引起的电源接地、短路等现象,螺旋式熔断器的熔断指示器是否跳出,热继电器是否动作。然后检查电气外部有无损坏,连接导线有无断路、松动,绝缘有否过热或烧焦。
   (4)通电检查
    作断电检查仍未找到故障时,可对电气设备作通电检查。
在通电检查时要尽量使电动机和其所传动的机械部分脱开,将控制器和转换开关置于零位,行程开关还原到正常位置。然后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有否缺相或严重不平衡。再进行通电检查,检查的顺序为:先检查控制电路,后检查主电路;先检查辅助系统,后检查主传动系统;先检查交流系统,后检查直流系统;合上开关,观察各电气元件是否按要求动作,有否冒火、冒烟、熔断器熔断的现象,直至查到发生故障的部位。

网友A:
机床设备电气故障有时候很好解决,有时候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

网友B:
写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2015-05-16):
头疼的就是伺服电气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