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产PLC一点建议

楼主(2015-04-09):
我是做自动化控制的,当然是小型的。从前年起,出于降低成本,放弃了大品牌PLC,开始一直认为只有大品牌PLC质量才过硬,使用国产的有点不放心,做快2年了,反正我的设备中PLC从没出过问题,当然,以前的大品牌也没出现过问题,但国产的价格只有以前大品牌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我不迷信大品牌。给的建议时,一些小型的控制系统,没有人机界面。建议国产的PLC能增加几个按键,可修改几个内部数据寄存器,作为修改参数用。这种也有,但点数太多,价格也不便宜,大多数的用户并不需要20个点以上。

网友A:
对国产品牌,要多关注,多提意见

这样我们才有进步和上升的空间,这样才能赶得上欧美产品的质量和服务

网友B:
国产品牌在售后服务上能更进一步就最好了。会用PLC的,对于品牌是没有什么要求的,拿到手上,摸索下都能用。但产品出现问题时,能快速的更换或者维修就更好些

网友C:
大力支持国产PLC,希望国产PLC可以做好!

网友D(2015-05-19):
给的建议时,一些小型的控制系统,没有人机界面。建议国产的PLC能增加几个按键,可修改几个内部数据寄存器,作为修改参数用。这种也有,但点数太多,价格也不便宜,大多数的用户并不需要20个点以上。

————————————

这个可以使用矩形科技的PLC,BK300系列,可以使用数码管可以修改内部参数。

主要参数:

1、 1个通讯接口(1路RS485);支持标准的MODBUS通信协议和用户自定义的通信协议;

2、 6路开关量输出、4路开关量输入

3、 3路模拟量输入(2路4-20mA、1路0-5V),2路模拟量输出(0-10V)。

4、 带PID调节功能。

5、 双排数码管显示,可同时显示、修改多个内部变量。

6、 菜单分级显示,同时做到不用不显示,方便调试。

7、 抗干扰能力强,使系统工作更可靠。

8、 国际化的标准外形尺寸,便于安装。

网友E:
售后其实很关键唉~国产总会忽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