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跳动量测量是用激光传感器还是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比较好?

楼主(2015-04-09):
转子跳动量测量是用激光传感器还是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比较好?

网友A:
测量方案

目前国内外常用轴相对振动测量,相对振动测量是使用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像KD2306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测量轴相对于机器某一结构件的位移变化。传感器探头沿转轴的轴向位置安装,由于机组运行转速范围内转子存在不同的振动模态,模态不同,转子弯曲变形各异,因而在同一测量条件下的不同的轴向位置可以测得不同的轴振动值,故评价准则规定,探头需如下图布置的两正交传感器,径向安装在垂直于轴线的同一平面内,对转子跳动量测量进行检测。

由于KD2306电涡流位移传感器的磁场特性,对于材质是非导磁材料的转轴可以精密的测量出轴的振动,而材质为导磁材料的转轴,其测量精度会受到影响,低于传感器所标定的精度。对于有固定标准缺口的转轴,可以通过还原数据曲线来获得转子跳动量测量数据。

网友B(2015-05-20):
用KD2306电涡流传感器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