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触屏做个上下键来加减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5-04-10):
手上有这样一个项目,触屏GXO3501、PLC-M218、变频器ATV610.

这套设备是个开环控制的。我就想在触屏上做个像控制盘上的上下键来增减变频器频率,任意调节变频器频率。各位大神请不吝赐教。以前做 开环要么直接键盘上控制,要么加个电位器调。这次想搞到触屏上+-。

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控制?

三者相连,是通讯啊

网友B: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使用加1减一寄存器指令即可

网友C:
变频器有UP/DOWM 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