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w-ad041的应用

楼主(2015-04-10):
各位前辈,我要用CP1L-M60DR-A和CP1W-AD041采集一个流量计的4--20mA信号,当信号大于某个值时,PLC发出一个输出信号,当信号小于某个值时,PLC也发出一个输出信号,请问怎样实现?

网友A:
数据比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比较就行了

麻烦前辈帮我看下这梯形图错在哪。

网友B:
4-20ma对应0-6000

计算出大于和等于的某个值 是多少

然后和 输入的值做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C(2015-11-1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数据比较就行了      ...

网友D(2018-09-04):
我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E:
模拟量模块应该使用浮点数据类型吧,而你用的比较指令都是整数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