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和昆仑通态组态软件进行无线MODBUS通讯

楼主(2015-04-10):
我用的是S7-200PLC和昆仑通态组态软件进行无线MODBUS通讯,请问怎么访问从站S7-200PLC的M区和AOW区?

网友A:
西门子S7-200PLC的M寄存器和AOW模拟输出在MODBUS协议中是没有映射地址的。所以M寄存器和AOW模拟输出不能直接使用。请尽量用V寄存器代替或者将M寄存器和AOW模拟输出连接至V区,对V区进行读写,以达到间接访问的目的。

在西门子S7-200PLC中采用MODBUS协议时,我们可以直接用地址 00001-09999对应离散输出Q(线圈), 10001-19999对应离散输入I(触点) ,30001-39999对应输入寄存器AIW(模拟量输入),40001-49999对应保持寄存器(V变量区)。关于组态软件与西门子PLC的无线MODBUS组态方案及实例的详细资料可以查看: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