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的远程控制

楼主(2015-04-10):
各位老师,现在客户设备装有个CP243-1模块,我想要在公司这边远程通讯它,进而更改200上面的程序,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通讯的上?

网友A:
CP243-1,以太网通讯,设定正确的IP地址即可。CP243-1/CP243-1 IT与S7-300/400的以太网模块一样,既可以做服务器,也可以做客户端;S7-200的OPC Server——PC Access与CP243-1连接时是客户端,同时对上位的监控软件是服务器。

网友A:
CP243-1模块是以太网模块,设定正确的IP地址即可。CP243-1/CP243-1 IT与S7-300/400的以太网模块一样,既可以做服务器,也可以做客户端;S7-200的OPC Server——PC Access与CP243-1连接时是客户端,同时对上位的监控软件是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243-1模块是以太网模块,设定正确的IP地址即可...

网友C(2016-10-15):
西门子不是用ProfiNet吗?怎么分到Ethernet/IP来了?

网友D:
它就是个以太网通讯模块,按照以太网设置个IP就行了,如果你要通过公网去下载的话,还要加个猫。具体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E(2017-01-09):
可以增加PLC远程通讯模块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一个模块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和触屏。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网友F(2017-04-22):
天启物联云平台解决设备远程监控新方案

欢迎咨询     韩先生 :18724795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