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达软件工程师的建议。

楼主(2015-04-10):
致论坛里台达厂家的软件工程师。

我是台达经销商的技术人员。

    建议论坛里开一个版块或专门的帖子来反馈台达软件BUG。方便台达软件工程师能最直接的了解软件的不足之处。每个软件的发布需要测试,也需要用户反馈实际使用情况。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提出台达软件的BUG。让软件工程师能看到,也可以提出其他方面的宝贵意见。

楼主:
沙发自己的,希望各位能够踊跃的提出台达软件的BUG。别让帖子沉下去了》》》》》》》

楼主:
BUG:台达WPL soft 2.39版本。 在做台达变频器中的PLC进行编程的时候。软件不支持上升沿LDP,和下降沿LDF指令。   2.38版本及以前版本都支持的。  希望能改正。

楼主:
BUG:台达变频器调试软件,只支持英文和繁体中文。希望能支持简体中文。很多大陆的工程师笔记本系统都是简体中文,繁体显示不出来。用着很不方便。

网友A:
ISPSoft V2.05对to指令的M1和M2的数据有问题,当从PLC上载带有TO指令的程序是,M1和M2的值会颠倒。第一可把我害苦了,找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B:
程序里只用到了一个计数器c0,再用c1的时候就不能计数了,换了c10又能用了,过一会又不能用了,又换成c20才算好了,不知道是不是bug

PS:c1计数器前只有一个触点,触点经测试能闭合,此计数器和程序没有关系,完全是计产品数量,程序也没用到什么子程序、终端程序什么的

网友C:
这里边都是台达技术工程师,本人台达小白,能在这里面提问么?

楼主:
说故障时最好把产品型号说一下,或者软件名称、版本等信息。

网友D:
PLC能不能开源啊;

网友E:
台达DVP14SS211R和DVP16SP11R继电器输出触点无法复位,程序监控和指示灯都显示无输出.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希望台达能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