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温湿度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5-04-10):
谁有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proteus测温湿度仿真源程序?我用的sht11传感器,用液晶12864显示,然后有超限电路报警功能什么的,求助求助,有完整的就更好了,程序渣啊完全看不懂。有大神帮帮忙吗?

楼主:
实在不会了过来求助,望各位大神能伸以援手,感激不尽

网友A:
——————————————————

不知道你的超限是高低温限位吧?

如果要存储设定参数,就需要加芯片,否在,每次上电后,都要设定限位值,

程序就更复杂了,我做的只实现了温度湿度显示。

————————————

烦人的是,这个18°,显示十位的1总是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超限是高...

我是做大棚温湿度控制,不需要做出实物,只需在proteus软件上仿真出来就可以了,大概图是设计出来了,但是我是程序渣,就不会写程序,就是设定一个温湿度的范围,如果显示当前的温湿度超出范围就会有蜂鸣报警,然后调节到范围内,请问你的程序可以给参考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