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怎么编程控制四位一体数码管

楼主(2015-04-10):
请牛人帮忙,用S7-200编程控制四位一体数码管,数码管就是不显示,不知问题在哪

网友A:
哥们,你连接数码管了吗?

是那种很大的数码管吗?

一般要接个驱动器的。

楼主:
谢谢小城,我用的是普通4位一体数码管,0.36~, 估计缺驱动

网友B:
数码管是直接用PLC输出点驱动(是BCD型太还是7段显示器解码的。。)或者借是通讯控制

QQ 395895769

网友C:
四位一体除了信号线还有四个位选通信号,必须选通当前信号用于显示那一位。最好不要用这种数码管,因为PLC输出更新比较慢,这种数码管可能会闪的很厉害,或者根本不能同时点亮。如果同时点亮四位,每一位每秒至少要刷新10次,很难达到要求。

楼主:
谢谢指点。现在想显示四位,同时希望电路简单一些。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好。请再帮忙指点。

引用 网友C:
四位一体除了信号线还有四个位选通信号,必须选通当前信号...

网友C:
这样的话必须增加数码管硬件驱动电路,不知道你是用多大功率的数码管,如果是普通常用的小数码管驱动就很方便。四位一体和独立的数码管对应两种不同的驱动电路,独立的更常用一些,都有现成的芯片卖,很简单可靠,而且也很便宜。这种驱动电路一般都会有锁存,所以无论数据更新多慢,都不会出现闪烁的情况。

楼主:
谢谢。已买了芯片。先试一下。

网友D(2018-09-03):
现在基本没有用plc来控制数码管的,数码管种类很多,最少接线的方法是用一种通信形式的数码管,只要接通信线和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