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懂惯量的的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5-04-11):
    龙门结构(双驱)的惯量比如何计算,哪位大侠帮帮忙了,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会呀,期待高人出现

楼主:
    用的是安川的电机,平时都是单轴直接用软件来推的,这个龙门双驱无法用软件,该怎么计算主动轴和从动轴的惯量比了,大侠啊 , 求帮忙

网友B:
其实哦也不懂,,,,,,,,,,,,

网友C:
用南京雪曼机电的免调整SDB伺服驱动系统 给加工指令运行一小段即可以实时显示转动惯量比 误差10%。

网友D:
单驱转双驱,纯理论可以这么计算:

电机惯量x2, 功率x2, 力矩x2, 速度不变。

所以,如果负载不变,则惯量比为原来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