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解mi后拓展接口与触摸屏不能通讯

楼主(2015-04-11):
公司有两台同样的设备,都用的FX3U和MT4403T触摸屏,FX3U使用拓展接口和MT4403T通讯,工作一直正常。前天使用FX3U自带的接口与笔记本连接进行解密,解密成功。但触摸屏与PLC不能通讯了,将触摸屏接在FX3U自带的接口上又能通讯。对另一台设备解密后,也是拓展接口不能通讯了,自带接口可用。求解!

网友A:
可能是通讯参数被改了。

网友B:
可以将FX3U<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发我用一下嘛 谢谢

网友B:
我的邮箱WANGLUCYH@126.COM

网友C:
大不了买一台CPU而已,玩游戏总是需要付出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不了买一台CPU而已,玩游戏总是需要付出学费的

 哥们说的没错,这次遇到麻烦了。我之前对好几台设备<此处内容被屏蔽>时,触摸屏是接在3U的本体接口上,<此处内容被屏蔽>时需要拔下触摸屏的连接线,所以没出问题。这台设备触摸屏接在FX3U的扩展接口FX3U-422-BD上,<此处内容被屏蔽>时笔记本和FX3U本体接口连接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后触摸屏和FX3U的扩展接口不能通讯了,但能和FX3U本体接口通讯,设备能正常使用,只是扩展接口不能用了,将FX3U-422-BD拆下来装在另外一台设备上能使用,说明FX3U-422-BD是好的。不知问题出在哪儿,求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大不了买一台CPU而已,...

 既然程序你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还不好解决吗?

触摸屏正常,422BD板正常,那就是422BD同学相关设置有问题了。

请把<此处内容被屏蔽>迷软件奉献给大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软件是前辈给的,不能传播。

网友E:
能<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话,程序也可以研究明白了

不难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今天将FX3U的程序、参数、内存全部清除,然后重新上载程序,扩展接口能和触摸屏通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今天将FX3U的程序、参数、内存全部清除,...

 <此处内容被屏蔽>用的软件可以分享下么,邮箱:921632991@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今天将FX3U的程...

 jiemi软件就是FX解MI红旗版,方法是将芯片短接解除了关键2字,然后用FX红旗版解出第一个关键字就可以了,具体方法不便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