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完全新手,附程序截图,求教几个简单问题,谢谢

楼主(2015-04-11):
原程序是厂家自己写好的,现在出现些问题想自己修改下

图能看到,D530是信捷文本给的数据,D530对应的是继电器保持时间,M1000看起来也是根据D530加上去的吧。。现在信捷文本烧掉了,我想直接改一下时间,我能不能添加条如D530=K30程序在下面,暂时应对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该怎么加希望指导下。

网友A:
看你程序X3和X4就是调整D530的值的,按X3加一,按X4减一,这应该是两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程序X3和X4就是调整D530的值的,按X3加一,...

 这两个按钮是在信捷文本显示器里的,那个显示屏坏了,我自己暂时想就程序里修改下。直接修改D530值,不知道该怎么加

网友B:
可以直接在程序的最上头用M1000驱动,利用MOV指令赋值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在程序的最上头用M1000驱动,利用MOV指令赋值把

 恩,试试看

网友C:
其实用什么方法倒是次要的!关键是D530在触摸屏上的数据格式,譬如是否有小数点?1位、还是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