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报警怎么编程

楼主(2015-04-11):
PT100温度报警怎么编程用三菱PLC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应该是温度检测,

你需要将模拟信号通过模拟两模块读进来

到PLC内部做数据处理后,与你设定的温度比较。(一般都是上位机设定)

采集数据与设定数据比较,判断是否需要报警。

网友B:
新手报道,谢谢分享。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