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200a控制伺服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5-04-11):
mr-je-200a控制伺服电机抖动问题,用脉冲加方向控制,为什么正传不抖动,反转抖动?接线方式在附件里

网友A:
估计程序问题居多:一般正转没有方向信号,反转需要方向信号;方向信号处理不好,(*^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程序问题居多:一般正转没有方向信号,反转需要方向信...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现在我的接线方式有问题吗?接线方式在附件里

网友B:
位置环增益调小点试试